15元的3S平衡冲哈!!!

楼主(2007-07-23):
 团购5元/个的三星冲电器,电流500ma,拆了作个平衡冲,总共花费15元,(接头,名片盒未计价)

下面两张照片是手机照的,不太清楚哈!

以下内容引用自卖家介绍:

输出4根线,其中有两根比另外两根线要粗,红线为+正极,其他两根细线任意1根和红线并联,输出亮绿灯为正常待机状态,充电时为红灯,当充电池电压达到4.16V左右红灯转为绿灯,此时充电器并非完全停止充电,而是以200ma左右的电流涓流继续充电,最高电压为4.21V(注:充电器其它3根输出线是没有固定对应电路板上的接口的,不能全靠颜色分辨对应关系,该充电器带全套保护,所以怎么接线短路都不会损坏充电器的。)
指示灯状态表示!绿灯为待机(充电时为4.16V涓流状态)
红灯为充电!
闪绿灯为过电压4.21V
闪红灯为电池故障或短路
充电器带短路,过流过压,正负极反接短路保护

网友:
还不不知道怎么做?请教

网友:
能自己做就做吧,像俺这样的只有等着"挨割"了...

楼主:
就是手机充电器,交流220V接多一起并联,直流输出区分好正负级后,串联山!!!

网友:
我也正在做,也是用这个模块
我做的电路图

模块还在路上
一周内应该可以出成品了~~~

网友:
不错,就是电流小点

网友:
就是电流小点

网友:
问题是这个板子怎么样啊
把电池充坏了可不值了呀

如果好用的话LZ告诉一声大家啊
在哪里团购的

网友:
电流太小,充电等的人心焦。

网友:
你一次买了30个吧?我都看到你的交易记录了。
我也正在做呢!呵呵。

网友A:
觉得电流小可以用两个并,但是要把电压尽量调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电流小可以用两个并,但是要把电压尽量调到一致。

反正便宜,有几个电池就准备几个充电器,一一对应,交流电的只能在屋头充,充一晚上山!
用数量充质量哈!
另外发现这个充电器有个BUG,就是单体电压不能高于3.9??(有可能还要低)才能正常充满,否则会有一点过充,为充到4.26然后绿灯闪,过段时间电压会下降到4.2以内的。也就是说电池要用1半左右上去充比较好,是比以前的柯达差点哈!

网友:
绿灯闪是电压高了,我还没发现这个问题,我都是没电了才上去冲的,开始用两个,电流有900ma,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便宜,有几个电池就准备几个充电器,一一对应,交流电的只能在屋头充,充一晚上山!
用数量充质量哈!
另外发现这个充电器有个BUG,就是单体电压不能高于3.9??(有可能还要低)才能正常充满,否则会有一点过充, ...

说明这个充电器是为了手机电池充电使用的模糊充电控制,因为手机电池都有单独的保护电路,可以保证电池不会被过充、过流、过放、还有短路保护。所以这个充电器用在模型用的动力电池平衡充就非常不合适了。还是332G的电路实用!: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个充电器是为了手机电池充电使用的模糊充电控制,因为手机电池都有单独的保护电路,可以保证电池不会被过充、过流、过放、还有短路保护。所以这个充电器用在模型用的动力电池平衡充就非常不合适了 ...

模糊充电控制是个什么概念?混搅视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糊充电控制是个什么概念?混搅视听。

无法精确控制充电精度,因为本来就不是为动力锂电设计的,为手机充电的,手机电池都有保护电路,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法精确控制充电精度,因为本来就不是为动力锂电设计的,为手机充电的,手机电池都有保护电路,地球人都知道。

都是一样的锂电,所谓的动力不动力只是人为的加以区分而已。大家都知道锂电从材料结构的不同又派分支出来几种,但实际上都一样还是锂电,对充电的电压都需要严格控制。

恒压4.2V就是控制精度,我不知道你说的所谓的动力锂电需要什么样的控制精度,原装的手机电池有锂电保护电路,组电很多就没有装保护电路,跟冲电器没有必然的关系,绝对不允许用5V的电源直接冲,因为现在手机配的那个5V开关电源插手机冲,可是要经过手机里面的控制电路恒压为4.2V的,或者再配个座冲,但座充里面也有个电压比较器,也是恒压为4.2V供给电池,再说旅冲万能充电器,输出也是4.2V。只要符合恒压4.2V都是可以安全给锂电冲电使用。

不要以为玩航模的锂电就很娇贵,相反,其大电流放电就决定它的寿命是最短暂的,如果再加上大电流充电,催命也。

如何更好的保护你的电池,1,尽量用小电流给与冲电,而不要贪图省时间用大电流快冲,2,尽量增大电池组的功率,相对减小放电电流。

网友C:
很奇怪,空载时候量的电压4.20v,可是充好电,电池到4.37了,总共两节8.71v了,有用过的朋友么,有这个现象么?

网友:
这个我早试过了不能精确控制,导致过充------失败!
怀疑这种充电器有问题才流到市场上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5804&highlight=%2Bsonic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D:
已经有朋友说过了.模型电池和手机电池的区别在于,手机电池内部有一小块保护控制电路.充到多少,放到多少都由这个电路控制.所以手机会出现万能充,是电压就充.
所以这个充电器充模型电池会过充也就很正常了.-----控制部分不见了嘛.
输出再一一加上电池保护板,就应该很好用了.
或许也该有控制的地方,有能力的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不知道,目前做了一个在家试验。昨天充了一下,闪绿灯了就表示不充电了,当时电压是4.2v左右,感觉好像挺好用的。把一颗电池短路一下,马上由绿灯又变成了红灯(表示可以自动补充)。
不管怎么样,应该比我的ESKY原配那个桔黄色假平衡充要好吧,就这么先用着了。

人穷志就短,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朋友说过了.模型电池和手机电池的区别在于,手机电池内部有一小块保护控制电路.充到多少,放到多少都由这个电路控制.所以手机会出现万能充,是电压就充.
所以这个充电器充模型电池会过充也就很正常了.----- ...

把保护电路说成冲电控制?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空载时候量的电压4.20v,可是充好电,电池到4.37了,总共两节8.71v了,有用过的朋友么,有这个现象么?

电池应该老化掉了,找个新的冲冲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保护电路说成冲电控制?厉害。

你想我说成什么?说成冲放电控制么?

网友:
豌豆,这个电路的3围尺寸是多少?送我3个.赶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锂电,所谓的动力不动力只是人为的加以区分而已。大家都知道锂电从材料结构的不同又派分支出来几种,但实际上都一样还是锂电,对充电的电压都需要严格控制。

恒压4.2V就是控制精度,我不知道 ...

有米的朋友就不要用它充电了!直接买个成百上千的家伙!  而我们DIY图的是个乐趣!花最少的钱,用上效果很好的DD是DIY的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