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我的一个朋友争论一个话题

楼主(2007-07-23):
我朋友认为:现在的电动直机,不管是4#还是雷鸟还是其他一切用3合1或4合1板的机子,要将主
电机
改成无刷电机,升级后电机性能肯定比原来的碳刷要强!这样导致尾电机跟不上主旋翼的转速,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尾管加长就可以了,因为根据杠杆原理,尾管长了,尾电机只要保持原来的效率,就可以跟没改主电机时候一样,可以控制住电直的尾巴!
而我则认为,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主电机改了,主旋翼的速度跟效率比原来增加了,尾电机肯定也得改!
这两种观点大家认为哪种才比较正确呢?我手头上也没有这些小电直,没办法自己试验!!!

网友A:
沙发一个,,,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按说是可以,但最好主电机尾电机一起升级,这样反应方面好些

网友C:
你朋友是对的,我认为

网友D:
尾旋翼德文力矩要和机体旋转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我觉得你朋友是对的,但打方向舵时尾部偏转会较之前慢

楼主:
是这样!那如果单纯是为了悬停的话是不是用加长尾管的方法比较好呢?不知道有没有个公式可以算出来,换了多大的电机之后该加多长!?

网友E:
加长尾管是可以的
加大尾旋翼的桨也可以,,,,但是尾电机 怕 负担过重
还有:如果加长尾管的话,小电直的左飘会明显减少!!!!!!!!!!!!!

网友E:
加大尾旋翼的桨也可以,,,,但是尾电机 怕 负担过重

网友F:
现在小电直上不是集成陀螺仪么!
换什么电机都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