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已经不能满足我了!要换机,大家介绍一下

楼主(2007-07-23):
雷鸟已经不能满足我了!4面悬停已经没问题了,航线也飞的不错了,想换机,不知道该出手什么机,大家给参考一下吧

网友A:
小的不能满足你,就那上大龙吧

网友B:
有米直接上600cf 或者600np,米一般上450sev2,没米688或者gl450金属版

网友C:
把雷鸟先便宜点让给我先!

网友D:
上30油机

网友E:
亚拓空机回家组装就行了

网友F:
如果想飞多调少,建议考虑亚拓机型,SE、S,都可以

网友G:
我只要雷鸟就满足了.LZ的雷鸟要转让吗?

楼主:
等买了新JJ再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