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KT,刚把板子切割好,请教大家几个舵机问题

楼主(2007-07-23):
用的是置顶里边的翼展914mm,机长876mm的330的图纸,现在板子切割完了,不过不知道应该用什么
舵机
想请教大家,选择5g还是9g的辉胜微型舵机,是不是只和我飞机的重量有关?速度和扭矩方面两个没有大的区别,都能胜任吧?
另外在
电机
电调
电池
的选择方面,是不是也需要我粘起来成果重量之后,才能根据重量选择?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副翼要用9g的,要不然力量不够

网友B:
全部用9克的好

网友C:
就用9g的,电机电调就看你喜欢暴力点的还是柔和点的了,一般推重比在0。4就能上天了。

楼主:
好的,那就用9g的了,谢谢上边几位朋友

网友D:
 支持!我也准备开始做了!

网友E:
其实尾舵可以用5克的!但是9克的稳定点!

网友F:
 等看飞行录像

网友G:
翼展那么大用9克的就可以了!我们做mini330翼展58cm才用5克!

楼主:
订了5个辉胜9g,用3个,两个备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