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LAMA也升级(小有成就)

楼主(2007-07-24):
看着别人的金属件熠熠生辉,眼睛那个馋啊。一直蠢蠢欲动,可LP就是不松口,终于上周打着儿子的旗号说通LP批了款,我也买了套LAMA的金属升级套件,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立即开工改装LAMA,经过一番奋战,终于搞好了。照片是手机拍的,凑合看吧。

楼主:
随着金属件的升级,问题也接踵而至——在没换金属件前我的ROBINS 22调的非常稳,甚至有时候能脱控飞行3、4秒钟,可换了金属件后,飞机却没那么听话了,飞起来后整体顺时针画圈;打舵时也不是以前那样直来直去的,就是说打前舵,不是直直向前飞,而是向右前方飞;打左副翼不是直向左飞,而是向左前方飞,请各位有经验的老鸟大大们不吝赐教。小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
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A:
用了全套金属件的后遗症—— 我现在金属件就只换了A柱。可以有效避免平衡杆乱飞。飞机整体也比较稳定。

楼主:
应该是用了金属件后精度更高控制更容易才对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是不明白,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升呢,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重新调整平衡杆连杆长度和舵机连杆长度吧

网友:
很多换了金属件的LAMA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LAMA的旋翼没有真飞机的挥舞铰结构,靠塑料件的弹性起到类似的作用,前后左右控制时使旋翼的桨矩周期性变化,金属没有弹性,LAMA又不象单桨飞机那样可以倾斜机身,所以旋翼的性能就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金属件的升级,问题也接踵而至——在没换金属件前我的ROBINS 22调的非常稳,甚至有时候能脱控飞行3、4秒钟,可换了金属件后,飞机却没那么听话了,飞起来后整体顺时针画圈;打舵时也不是以前那样直来直去的 ...

汗
又一个,版上换了金属件就开始刷碗的例子不少呀,买之前没在版上搜搜老帖子吗?把上旋翼头换回塑料的就没事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5524&extra=page%3D3

楼主:
看了大家的建议,我估计是因为金属件与塑料件之间大小、位置、重量等的细微差别造成的飞机中立点的改变而引起TBE的。一定可以调的好,如果换了还不如不换那E-SKY绝不会出金属件,不然不是等于砸了自己招牌吗。

我坚信一定能调出来,到时候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网友:
是否与未磨合有关?

网友:
有这必要吗

网友:
金属的 不见得好啊

网友:
等待LZ好消息~~

楼主:
今天忙了一天,发现了很奇怪的事——不管上下旋翼头,只用其中一组就没问题,飞行很稳。可是只要上下旋翼头同时用就一定出现TBE。还有一点我仔细检查了原塑料斜盘和新到的金属斜盘,发现金属盘的转盘和固定盘有间隙,用手捏住摇动有大概近1mm的框量,而塑料的斜盘却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的这个有问题还是大家的都一样。

调试继续中……

网友:
没错,金属斜盘的虚位确实比塑料的要大,感觉有1mm的框量,我的也是这样

lz加油,我也调了好久,黔驴技穷,还是T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全套金属件的后遗症—— 我现在金属件就只换了A柱。可以有效避免平衡杆乱飞。飞机整体也比较稳定。

同感,我的也是只换了A柱  飞起来稳定的多,不像有些朋友说的,换了金属的容易把平衡秆打弯  基本上比原装A柱好多了。。。

网友:
金属斜盘的虚位确实比塑料的要大??那还叫金属件啊

网友:
正准备换金属斜盘~!

楼主:
今天又一次调整LAMA 4,在进一步降低了斜盘高度后机子稳了许多,不过还是有TBE,可轻微了很多。这次又有新发现——A轴处平衡杆轴中心与桨夹中心高度大于原塑料件,这样一来机子的整体高度就增加了,我想这可能是引起TBE的罪魁祸首。大家都知道高度越高重心越高,而重心越高稳度越差。而重量在这里应该不是重要问题了。更换的斜盘等大件都在下部,这对重心影响应该不会很大,而事实也证明在进一步降低了重心后的确稳了许多。

调试继续中……

网友B:
要是吧内轴和外轴都弄短一点儿呢?

馊主意,不可逆调整,就算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吧内轴和外轴都弄短一点儿呢?

馊主意,不可逆调整,就算我没说

这的确要冒很大的险,不过也未必不是办法,准备在最后没招的时候试一下,正好我有个小坏(打了几个齿)的外轴,大不了赔一根内轴,如果真的改成功了,就让E-SKY赔我!

网友:
是不是A轴金属件加金属斜盘就会出现刷刷刷

网友:
LZ你仔细检查下金属桨夹和金属旋翼头配合时是否转动顺畅,浆夹转动不畅也会有问题的

我的LAMA V4就是用的全金属组件,很稳的

当然换上金属件后拉杆长度全部是重新调整过的

还有就是浆叶装到金属浆夹上的时候要夹个垫片,不然会有间隙

楼主:
LS说的这些我都仔细检查过了,不会有这方面的疏忽。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呵呵 谢谢lz 我正准备换金属件 现在要等一等了 省了我不少银子哦 不过十字盘升级后应该比原来的要好

网友(2008-07-27):
lama 的金属升级件精度很差,尤其是上层的夹头,如果你的lama刷锅或者稳定性下降。你一定要把上层的金属夹头片换成原来的夹头,会有些帮助。我自己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结果一换,和刚买一样稳定。

网友:
95一套的,好像.

网友:
我也买了!岂止是刷锅!根本就不能飞!原因是球头太大!舵机根本带不动!昨晚用牙膏当研磨剂磨了一晚上总算比较顺了!还没试机呢!~

网友:
把机头罩装在右前方,机尾装在左后方,方向就正了.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9-05-02):
原因就是金属十字盘的虚位。拿原厂塑胶的十字盘比较一下,用手拔一下就知道了,金属的虚位好大,塑胶的几乎没有虚位。我也是换了金属升级件后发现飞机非常不稳定,几乎没法调,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换浆,调拉杆长度,调十字盘高度,甚至还把浆片的基座部分打磨薄,以获得更好的浆片弹性……都失败了,最后换回塑胶件,居然超级稳定(当然,这跟我飞不稳定的飞机一直不断的修正飞机姿态这种强制性练习有关哦 )后来仔细对照发现,塑胶件和升级件对比,十字盘与平衡杆那里有很大的不同,十字盘虚位很大,而且平衡杆在金属升级件上的动作幅度非常大,但是在塑胶件上的幅度要小得多(不知道这点跟飞机不稳定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就是球头,塑胶件的球头非常松快(当然不是会掉的那种松),可是金属件的球头非常紧,而且十字盘与下浆之间的连杆的球头,金属件比塑胶件短,而且粗,导致拉杆安上后非常的死,而且都快贴到金属件上了,导致拉杆的动作幅度变小。综上所述,金属件还不如原装的塑胶件。楼主还是换回来吧,漂亮不能当饭吃哦:)

网友:
塑胶件已飞了150起落还正常,小LAMA没必要升级,要升级就换大点飞机吧

网友:
副厂出的金属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金属件的升级,问题也接踵而至——在没换金属件前我的ROBINS 22调的非常稳,甚至有时候能脱控飞行3、4秒钟,可换了金属件后,飞机却没那么听话了,飞起来后整体顺时针画圈;打舵时也不是以前那样直来直去的,就是 ...

出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