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华科尔36# 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华科尔36# 的副翼平衡杆可以用其他品牌的替代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的35#就换了自行车的车辐!

网友B:
可以
不过副翼螺丝孔的安装位置一定要挫一个凹槽,防止副翼飞出来。我的用一根拉杆作的,很好。

网友C:
只要直径和长度改下 一样就可以啊 我的60# 还打算用自行车辐条呢

网友D:
 对。凹槽一定要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