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线的问题,请教达人

楼主(2007-07-24):
想扰个KV 2500左右的 ,
电机
该绕多少圈??

网友A:
和磁铁强度,铁心大小 都有关系 具体还不知道

网友B:
问得太笼统了,电压、线径等条件不同,圈数也不同

网友C:
KV2500得用比较强的磁铁!

网友D(2009-01-02):
这么问没法回答,多准备点漆包线,试绕几次就得出结果了~~~

网友E:
線數>關係轉數(kv)>耐電流 >級數呈等減比 (跨越高原區後) 圈數 >線長(扭力值)> 不耐電流 自己慢慢試 因為這牽扯到不同ㄉ需求 再講下去 那些馬達廠就沒得混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