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各位前辈 维修两个亚拓电调:-)

楼主(2007-07-24):
一个 是亚拓 75A    估计是电容烧了  换个电容应该 就 OK了
另外 一个是反接烧的  亚拓35A   。请问哪位 前辈 可以帮忙修理:loveliness:  小弟在这里 多谢 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两个电调的 MOS管 都没有 烧

网友B:
如果不急用的话就寄给我,我帮你修.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要过几天才有时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急用的话就寄给我,我帮你修.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要过几天才有时间哈.

多谢前辈啊,请短信  给我下你的地址好吗 。多谢 多谢:loveliness:

网友:
维修的我不会,顶贴的我懂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