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根稍比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7-24):
在reflex
模拟器
上,把飞机翼尖弦长缩小(要足够小)后,可以猛拉杆,飞机不螺旋,顶多做个“电梯”。没改之前拉杆,飞机会螺旋。是根稍比加大的原因么?

网友A:
减少诱导阻力
椭圆型机翼最佳

网友B:
根梢比大的飞机不容易出现翼尖失速现象,低速性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C:
在模拟器上可以这样设置的吗?

楼主:
大家可以试试,REFLEX里面,按F11修改物理参数.
4楼前辈,根梢比大是翼根大翼尖小,翼尖不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