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前辈能修无刷电调?辉盛30A的

楼主(2007-07-24):
那位前辈能修无刷电调?辉盛30A的
莫名其妙就坏了,接上电机一抖一抖的,咳的厉害!

网友:
我的辉盛18A的也是这毛病

谁会修啊
说说看

网友:
哈,我的18A前几天刚刚出问题,自己修好了。
故障现象是有时启动不了,抖动。动动线什么的又好了,但上天后一会就不行了。摔了两次。有时可以勉强启动,但猛推油门就会刹车,电机发出很大噪声。

上周日把电调大卸八块,分别排除了电机、电池、接收机、接头、电线等之后,最后发现问题出在电调上。实验中发现,用手向一个方向弯曲PCB,就启动不了,反方向弯曲就正常,判断为电路接触不好。

从现象上看有点像同步不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PCB正面的电路,怀疑有基础焊接不良,在主芯片旁边看到一块很小的8角ic,应该是过零检测的比较器什么的,把每个脚都再焊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2007-10-24):
对头,就是比较器的毛病,我的也是,楼主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