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亚托的这个东东

楼主(2007-07-24):
现在想买下面这个东西配合我现有的mega power 633充电器使用,633充电器是串充来的,最多可充5S 锂电的,想问一问各位能不能配合使用啦?mega power 633闲置了半年了.

产品名称:
Li-Po專用平衡器 RCE-6BA
所属类别:
亚拓系列电池及充电器
销售价格:
470 RMB
存货情况:
有现货
发布日期:

网友(2007-05-08):
浏览次数:
商品介绍: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1.平衡接頭與充電接頭獨立,不受平衡接頭線徑過小的限制,可進行大電流充電。
2.雙平衡模式:可單獨平衡電池或連接充電器邊充邊平衡。
3.自動平衡2~6cell的Li-Lipo電池組。
4.平衡電壓解析度+/-0.005V。
5.LED顯示每cell電池平衡狀態。
6.更安全的4.26V/cell電壓過充保護設計,不但更安全,更使電池的損壞減至最低。
7.平衡截止電壓為3.3V/cell,避免電池無止盡的過放造成電池損壞。

注意!
為確保安全,充電時請務必在視線範圍內進行。 若需離開,應將電池取出, 以免產生不可預期的危險及損失。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鋰聚平衡cell數:2~6cell串聯電池組
●平衡啟動電壓:自動:>0.03V不平衡狀態
                    手動:>0.01V不平衡狀態
●平衡時釋放電流:350mA
●不平衡控制電壓:+/-0.005V
●單cell過充電壓保護:4.26V
●平衡截止電壓保護:3.3V
●平衡電壓解析度:+/-0.005V
●尺寸:83x45x19mm
●重量:120g
注意事項:
注意!
(電池如大電流放電或飛行使用後會造成電池發熱現象,請勿立即執行充電,須待冷卻(約20分鐘以上)檢查後,再執行充電。如未依原廠規定使用,都可能造成電池膨脹或意外危險發生!)

网友(2007-07-24):
不懂哦,等待产品被验证

网友:
不错的东西哈,价格也不错吧?

网友:
15XX元,楼主是米王
还有,这些锂电平衡充每次只能充一组电池,对吧?
何时有能同时充2-4组电池的平衡充就好了

楼主:
这只是平衡充的模块,价格是470元。。。。。
谁能告诉我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
4.26V的冲电电压高了。开始用你可能会觉的冲得很满,但对电池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