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E主轴轴承使用多久需要更换

楼主(2007-07-24):
如题,请问下各位朋友,SEDE的主轴轴承使用多久需要更换,我的450SE松了油门靠惯性旋转到快停下的时候,有一种发涩的声音,是不是大轴轴承需要更换了,怎样判断他是否需要更换呢,另外这2颗轴承换起来方便么?谢谢了!

网友A:
换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至于更换的时间嘛,可以自己检测下。主轴插入其中一个轴承的时候轻轻晃动下,看看间隙,如果保证主轴是新的未磨损的前提下,晃动比较厉害就要换轴承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至于更换的时间嘛,可以自己检测下。主轴插入其中一个轴承的时候轻轻晃动下,看看间隙,如果保证主轴是新的未磨损的前提下,晃动比较厉害就要换轴承啦。呵呵。。

直接敲出来吗?要上胶吗?

网友:
要上胶的,好像是R48

网友:
转一下如果畅顺就无事啦

网友:
也有可能是尾驱动齿轮轴承出问题,把大齿卸下来,如果还有这情况就是主轴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