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016 机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我的016机推油门风向是向上的··

如果我切换第三通道开关,就是要油门向下拉,但方向还是向上的··不知道为什么??/控也是帮装的!·

不知道为什么??????????????????????

请赐教······多谢·

网友:
第6通反向了???
什么控???
普通模式和3D模式开关在哪个位置???

麻烦LZ改下病句,看了半天才看明白一半.......

楼主:
普通模式    是E-SKY的原装6通控,,,CCPM
普通模式和3D模式开关在下方·

网友A:
试试第3通的反向开关,注意电机油门是否正常
测试时注意安全,建议拆了大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第3通的反向开关,注意电机油门是否正常
测试时注意安全,建议拆了大浆测试

经验啊,油门反向一拨大奖暴转,险些打手,机机的旋翼玩玩

网友:
估计开了3D模式了,这个模式比较危险,如果接收有保护设置还没什么,就怕没设定,开电源了就乱飞,你就危险了!

网友B:
应该是负螺距吧。买把螺距尺量量。

楼主:
这样吧,,我画个草图,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第3通的反向开关,注意电机油门是否正常
测试时注意安全,建议拆了大浆测试

多谢关心,

这我试过了···第三通道反向开关切换后,油门就是要向下拉,但向下拉的时候,CCPM斜盘还是向下运动的。气流还是在大桨上方··

总之。。飞机是往地下钻的,而不是向天上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负螺距吧。买把螺距尺量量。

请问,负螺距是怎么回事???????????????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副翼、升降舵和螺距都反向了,你到遥控的面板上把ELE,ALE开关反向。
油门如果现在是从上往下拉则应该应该将THR反向(要谨慎),这个会有危险,要拔掉马达线,否则就不要动。
3D(倒飞)开关不会出现十字盘向下移动,开关打开只是切换倒了另外一个模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E016是不是很多问题的,大家说说,我才刚买这个飞机就猛打转了,一直都没有搞好。

我的也是刚买回来就打转,最后请天外飞公司的技术人员给调好的。

网友D:
控右下方4个开关从左到右分别是下、下、上、上

网友:
反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右下方4个开关从左到右分别是下、下、上、上

正确的······但还是不行·

楼主:
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发射机内部的一块PCB上面·

图上开关1。2。3。4 分别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
看来是126通道的方向反了,原装控的话可能不能调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发射机内部的一块PCB上面·

图上开关1。2。3。4 分别是什么状态的

说明一下,,控我自已调过,,原装的是CCPM模式的,试试调了一下PPM模式,结果时间长了就记不住了···控是E——SKY原装6通控

网友:
CCPM和PP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一码事。

网友E:
如果出现油门加大的时候出现负螺距问题,把2个位置相同的同步舵机数据线对调,就反回来了。然后看升降的正反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出现油门加大的时候出现负螺距问题,把2个位置相同的同步舵机数据线对调,就反回来了。然后看升降的正反是否正确。

我回家试试看,,,先谢过·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人帮我解决呢?》》》》》》》》》》》》

网友A:
快速并根本的解决方法是

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并根本的解决方法是

换控

连控带机,已经发到天外飞公司去了,,,怀疑控是假冒的,,
因我和天外飞公司 的郭 看过。。他说他们那里生产的都没有4个开关的控!!!!!!!!!

怀疑中。。。。。。。。。。。。。。。。。。

网友:
是啊,ESKY的6通控只有3个开关,分别是3D切换,陀螺仪切换,教练开关。你的可能有问题了!  :loveliness:

楼主:
怀疑中,,,如果真是假冒的,,我就找商家打管司!!!!!!!!!!!!

要求无偿赔我一架·····················

楼主:
大家给个意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