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yCat 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2007-07-24):
如题~~~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哈~~
JJ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电池的位置还没有定,不知道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
16个人看过了,都没人知道?

网友:
自己测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个人看过了,都没人知道?

也许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机,反正我也不知道:loveliness: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我的放到了这儿

参考su27的

我明天飞,

你的上设备了吗?

网友:
我想在realflight G3中模拟一下电池的位置和重心

好像可以用模拟器模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real flight G3中有这样的图,十字心是不是重心?

网友:
再来一张from above 的

估计应该是重心

网友:
这样看来,我8楼画的图就有问题了,我的机机的重心就有点靠前了

网友:
没错,以上两幅图的十字心就是重心,

我调整real flight G3中y坐标,十字心(重心)可以前后移动,

网友:
我的电池有点靠前了

学习使人进步,REAL flight G3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刚才在Real Flight G3中做了模拟试验,重心放在8楼的图中那个位置也可以

刚才在Real Flight G3中做了模拟试验,我把重心往前移了100mm,也就是8楼的图中那个位置,也可以飞只不过飞行时要向上打舵

网友:
在RealFlight G3中试验的结果,重心在这个区域都可以

网友:
重心越靠前,飞行时升降舵越往上打

今天天气好的话就可以实践检验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Real Flight G3中做了模拟试验,我把重心往前移了100mm,也就是8楼的图中那个位置,也可以飞只不过飞行时要向上打舵

调到图中横线位置试试

网友:
试过了,后调重心,y坐标填-20mm不好飞了

引用 网友C:

调到图中横线位置试试

一出手就向上翻,飞不了的

网友:
向前调50mm都可以飞,向后不可以

向前调50mm都可以飞,向后却不可以

网友C:
飞机有攻角吗?攻角太大就会这样,因为模拟器里不能设置投掷速度,改用其他起飞方式试试。翼展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