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子的高手帮忙给看看,谢谢了!~

楼主(2007-07-25):
我买了一台小遥控车,附带的遥控实在太差,想把它改一改用我自己的futaba的控

计划用微型接收机+9ke舵机的电路板,经过实验发现可以实现电机双向的控制,但是力量太小,可能是电流太小的缘故。
还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能不能将电流加大。

我的电子知识不多,实在无从下手。在一个帖子里看过一种电路,这个电路是这个小车的接收机的电。在这个电路里面红框里面的部分好象是控制电流的,我想能不能以这个小电路板的正负极输出为控制信号来对该电路实行控制,以达到目的。小弟不懂,纯数冒想,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不懂也要顶一下

网友:
您好

可以将几个管子换成**率的管子,如2SD1664之类的,试试,最好的方法买个小电流的双向区动的电速电路!很便宜!

网友:
还是用电调比较好!!!           输出电流比较大! 加速快

楼主:
电调我也考虑过,首先是价格有点贵了,我的小车才花了69块钱买的,现在一个双向有刷电调最便宜也要100多,有点不值,再说这个小车根本不需要太大的电流就跑的很欢了,实在有点大材小用。弄这个东西完全是无意中想到的,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能够实现。
请问三楼的朋友,你说的换几个管子,是换舵机驱动电路的管子还是下面那个电路的?
能不能帮忙画个电路啊,想自己动手制作一下,谢谢了。

网友:
看上面的电路图,电流放大就是4个三极管接成桥式电路,应该是正确的。但不知道你的接收机工作电压是多少?应该是5V以上吧。
还有最关键的是接收机电源和小车3V电源之间的共地!看图上,好象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电源。两边没有共地那是不行的,你把两个地线(就是0V线)接到一起试试?

楼主:
我的接受机的工作电压是4-6v的,换个电池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