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锂充电板自制平衡充

楼主(2007-07-25):
用这种锂电充电板做充电器的话,原本设计是前端放置5V.1A左右的电源板,但是考虑到体积太大。?
前置电源电路可不可以3级并用一个电源当然这个电源5V,4A左右

门外汗,奇怪想法,忘各位大侠拍砖。

灵感来源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006

正式开始DIY计划,元件定购中,定购元件有充电模块(代改大电流电路),电源板,指示电路,另准备自造铝合金外壳

网友:
很多前辈都提到过尽量不要DIY这些,不要因为节约了这点小钱损失了电池的大钱(当然很有能力的除外),论坛上也没见几个技术很好的将以上人士玩这个的!

网友:
充电器

这种是平衡充,楼主太夸装了吧,不要以小失大喔

网友A:
不可以这么接,会短路!必须用独立的三组电源供电。当然,可以在5V4A的稳压电源变压器上用加绕组的方法实现电源相对隔离。

网友:
这个充电板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
这东西会搞应该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么接,会短路!必须用独立的三组电源供电。当然,可以在5V4A的稳压电源变压器上用加绕组的方法实现电源相对隔离。

独立使用电源板后,是否再统一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给3个电源板供电。开关电源使用5A以上的,12V是不?,研究研究,蛮好玩的。

楼主:
这个充电板是非常不错的,带短路保护,带低电压电池的修复,衡压衡流,好东西啊

网友:
是3个电源变压器。一个变压器带一个充电板。
或者是一个变压器的3个独立绕组,一个绕组带一个充电板。

网友:
这个332的板子是绝对不错的,
关于怎么用电源板:
有2个方案
1:用一个变压器输出3-4路6-8V 的交流电,
再整流到5-6V 之间都可以使用!
每路使用一路整流输出!
2:使用3块\开关电源板是比较方便的办法!
用5V 1A 的即可,但是如果想要充电电流在1A 左右的话,那么5V 1A 的有点发热严重!
需要加风扇! 而且充电板也要扩流.
我在用这充电器,效果是很好的滴,但是你有钱的话,就别弄拉! 买个贵的吧!好看,有档次.

楼主:
现在问题贵的,质量也不一定好,我买了DN G2返了2次,还是有问题,火了,退货,

干脆自己做,锻炼动手能力,到市场里搞点廉价锂电测试。

有高手懂电路的,来给大家发点资料哦。

楼主:
我准备这么做,搞一个12V的10A左右的开关电源,给6路电源板供电,电源板采用5V、1.6~2A,每路电源板给一块充电板供电,充电板使用上面的板子扩流到1A以上,做个同时充2路的3S平衡充

网友:
没胆玩这个,天生被割的命

网友:
加我QQ:我做过的!

楼主:
懂电子搞这种东西简直是小菜一碟。有这钱也不给JS赚。

楼主:
请懂行的兄弟给大家发点方案和建议,造福大众哦

网友B:
用变压器比较麻烦,我现在正在做用手机充电器改制的平衡冲,成本比较低廉,一S只需要5元钱。只是电流小一点,但是很多电池可以一起冲,不用换电池。

网友C:
正式开始创造计划。原价定购中。。。。。。。。。

网友C:
原来搞了电源板不需要再开关电源了,直接将家用220V电源接上就行。呵呵。。。。。

网友D:
也可以考虑用这种。
http://www.dz98.com/a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