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锂锰电可不可以用普通的镍氢充电器充,

楼主(2007-07-25):
各位大虾,,,,问个问题,加拿大锂锰点,可不可以用普通的镍氢
充电器
充电,在线等回答,谢谢

网友A:
不行,必须控制截止电压

网友B:
三围都不一样 怎么用NI-MH充电器

网友C:
指的是那种充镍氢电池组的直充吧?

网友D:
那是锂电吧,电压都不一样的,不能充啊

网友E:
有电压表全程测量就可以充

网友F:
那是不行地,除非你想它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