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t cp 向前飞会倾右?求救![上图]

楼主(2007-07-25):
如题,cp向前飞会倾右。。
为什么?
高手求救!
我来自马来西亚!

楼主:
顶一下!
在线求救!

网友A:
如果只是向前飞的时候右倾也有可能是舵机互相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主浆给拆了,然后水平看平稳翼,油门中速
推杆向前,呈右前倾
推杆向左,呈左前倾
推杆向右,呈右后倾
推杆向后,呈后倾(正确)
啥一回事啊?

网友C:
貌似斜盘舵机通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道没错。。只是会偏
望高手指点!

网友E:
把马达线拆掉,慢慢推油门,看三个舵机是否同步?
首先在油门低位调平十字盘,然后慢慢推油门,看十字盘是不是平行的运动。
如果其中一个舵机不同步只能通过控来调,否则只有换这个舵机。
看你的描述貌似右边那个舵机行程不够了,如果控没有调整的功能就只有换这个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舵机换了,还是一样有倾斜的行动。。。
求救!
平时直机飞向前, 一定是直线向前的吗?

网友G:
那可以调整一下升降的偏移量补偿,让CCPM斜盘向后倾斜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何补偿升降偏移量? 请说明谢谢
我是6EX控的

楼主:
当我推杆向前时,发现平衡翼不是水平,有叠影! 看似有正负角!
这会影响向前倾斜吗?
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高手)来相见!

楼主:
顶一下! 求救

楼主:
上图求救!

网友I:
给你的斜盘来张图~要停止的

网友J:
检查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何检查舵机?

网友C:
请LZ检查3个斜盘舵机所对应的通道
以斜盘为中心,靠机头处的球头连接的舵机应连在接收机的2通道
靠右侧的球头连接的舵机应连在接收机的1通道
靠左侧的球头连接的舵机应连在接收机的6通道
然后再检查发射机的SWSH菜单是否处于3-S模式下,如不是,请设置为3-S

楼主:
回复 网友L:
舵机都在对的通道哦。 SWSH 也是3-S哦。。

网友:
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右边(尾巴对着自己)那个舵机行程不够,换调

网友:
如果舵机连接都正确的话
那么在你打副翼的时候(左或者右)应该只有1、6通道的舵机会动,且方向相反
在打升降舵的时候(前或者后)1、6通道舵机向相同方向运动,2通道舵机则向反方向运动
请检查,如果不是这样的就要调整舵机反向

网友:
你的3个舵机可能不协调~行程可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以经换了一个舵机了。。。上一个也是酱。。又有跳舵。。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大大,行程都对哦。。。 可是我想问, 平稳翼和这有没关系?

网友:
LZ,搞清楚,是跳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大,行程都对哦。。。 可是我想问, 平稳翼和这有没关系?

你的平衡翼两边攻角一样么?要调成一样~不一样的话也不会造成你这种情况~从15楼的几张图来看~你的斜盘方向都不对~也就是你往左打舵~斜盘应该水平左倾斜~而你图中斜盘还向前倾了~明显是有舵机不该动的时候动了~可能是前舵机下降了~或者是后两个舵机上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行程都对哦。。。 可是我想问, 平稳翼和这有没关系?

别说你的平稳翼在3舵机居中的情况下还有攻角哦
必须是左右对称,升降舵和副翼都在中位的情况下翼片必须是水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的平衡翼两边攻角一样么?要调成一样~不一样的话也不会造成你这种情况~从15楼的几张图来看~你的斜盘方向都不对~也就是你往左打舵~斜盘应该水平左倾斜~而你图中斜盘还向前倾了~明显是有舵机不该动的时候动 ...

所以我前几天就说LZ的舵机很可能是接错通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已经换了跳舵的那个啦~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前几天就说LZ的舵机很可能是接错通道了

确实有可能~ LZ的JJ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情况的?还是买来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P:

可是通道真的没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Q:

换了还是一样。。
买来就酱了。。。水平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通道真的没错哦

那么请你说下在你打副翼(左或者右)的时候的3个舵机的运动情况吧
因为看你的图片很明显是通道接错的表现

网友:
还有,斜盘的3个舵机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吗???
连杆是否都连在各自舵机摇臂的同一个位置的孔里????

楼主:
回复 网友R:

照相先。。更明白

网友:
打前舵斜盘是否向正前方倾斜?

楼主:
这是向左
左侧看

右侧看

这是向右
右侧看

左侧看

楼主:
回复 网友S:

请参考之前的图。。

网友I:
你这几个图上舵机的动作没什么问题呀。。怎么跟转起来的时候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T:

是啊。。。我也拿她没辙。。

网友:
看下你的控上的设置吧,看来应该是1、6通的舵机行程不一致的问题
请检查EPA菜单中的1、6通道,舵机左右行程是否相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这几个图上舵机的动作没什么问题呀。。怎么跟转起来的时候有差别。。。

请仔细看他的斜盘的左右运动方向,向左时有轻微的前倾,向右时有轻微的后倾

楼主:
参考了控的说明书,这里提到通道6 设100% EPA的行程会比其他的多..
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仔细看他的斜盘的左右运动方向,向左时有轻微的前倾,向右时有轻微的后倾

确实~可是他转起来的时候可就不是轻微的了~转着的那几张图片倾斜得很厉害啊

楼主:
参考参考

网友:
也就是说你打满舵才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U:

打多打少都一样~

网友:
你可以试着调大6通的EPA值,或者调小1通的EPA值,注意要两边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V:

调了, 可是没帮助

网友:
在拍2张打升降舵的照片吧,看看打向前的舵的时候的3个舵机的情况

楼主:
看似我的自机的水平完全倾斜的。。。
如图,

网友:
看来还是控的方面的问题,从你的照片分析,左右舵时1通的行程比6通的大,但前舵的时候却变成了6通的行程比1通的大
你可以先把控上的设置都回到出厂默认值,然后拆掉3个舵机摇臂再上电,再按照下面这个帖子里的CCPM调试程序重新调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2008-01-12):
是否楼主已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这个问题有3种可能。
1.副翼舵和PIT舵的行程不一致,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行程差距不是非常大的话影响并不大,照样可以飞。但是如果差距很大,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2.十字盘结构设置不正确,6EX后3点斜盘升降舵为正值,前3点斜盘升降舵为负值。
3.舵机与接收机通道的连接不正确。

网友:
偶也是6ex+esk013
1、1、2、6舵机与接收机通道的连接不正确

网友:
2、3s模式 cha+50,che-50,ch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