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4#

楼主(2007-07-25):
为什么我的4#机用7.4V锂电飞根本不能锁尾,而用11.1V飞锁尾却很好.搞不懂?,请各位高人指点.用11.1V飞太耗尾
电机
了,三天就烧了2个了.其中还有一个4200级的.郁闷啊.

网友A:
电压高,可以考虑尾电机串联个电阻

网友B:
7.4V的也可以锁得很不错呀!!!

网友C:
7.4也很轻松的

网友D:
7.4v调混控,就在接受机上有个旋钮。

网友E:
我的也是用7.4V很好啊,,没有你说的那种问题啊!!!

楼主:
请问串什么样的电阻或二极管,能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