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PRO的说说看SJM500好在哪?

楼主(2007-07-25):
看有人卖PRO了,问下。

网友:
有米的像征吧。

网友:
相对来说,尺寸大一点:
1、 同样的零件加工精度,机子的误差就会少一点,动作精确一点;
2、 由于机件原因造成事故的几率会小一点;
3、 同样的特技动作,做起来会容易一点;
4、 抗风性会高一点;

   还有最关键一点,大机子拿到外面,即使你只会停悬,别人也不会小看你,不会觉得你在玩玩具;
小机子的话,即使你随手表演N个自旋翻,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你在玩玩具。所以有些场合还是要出动大机子。

网友A:
500比400长
500比400高
500比400宽
500比400重
500比400效率高
500比400稳
500比400爽
500比400贵

网友:
基本上大到1.5kg左右,金属质感强一些,别说停悬,就是飞不起来人家也会说你在玩玩具。

网友:
不过说回来,如果按照两块11.1V串起来可以停悬15分钟左右的话,相对600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电池的维护成本也比400大不到哪里去,应该是非常适合新手的入门机。怕的就是摔机成本高。

网友:
实际上真正的训练是在模拟器上,平时练习应该用小鸡(小鸡的难度大),大鸡用来享受飞行乐趣。

网友:
等SJM500上市!

网友:
400和500在直机级別里的形体大小的差異是比较明显的.对於两款的互补性也强.同时擁有两者是个不錯的组合.一个便巧灵敏,另一个沉穩震撼.400熱身练手感.500压轴享乐趣.

网友:
大机子拿到外面,即使你只会停悬,别人也不会小看你,不会觉得你在玩玩具

网友:
SJM老大有出600机机的打算吗??

网友(2007-08-31):
引用 网友A:
500比400长
500比400高
500比400宽
500比400重
500比400效率高
500比400稳
500比400爽
500比400贵

楼主实在人啊!

网友:
大机飞航线就是比小机漂亮

网友:
还有最关键一点,大机子拿到外面,即使你只会停悬,别人也不会小看你,不会觉得你在玩玩具;
小机子的话,即使你随手表演N个自旋翻,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你在玩玩具。所以有些场合还是要出动大机子

网友:
大的比较能压场

网友:
这个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吧!!
见仁见智,还要楼主自己来看。

网友:
还都是一样的飞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