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楼主(2007-07-25):
请问CNC什么意思

网友:
只知道TNT
楼下帮答

网友:
中国网通

网友:
应该是雕刻机···还有切割机都算CNC··我正打算进一台·

网友:
電腦數控切割

网友:
電腦數控切割鸡鸡

网友A:
Computer number control
计算机数字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puter number control
计算机数字控制

全中!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

网友B:
CNC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计算机数控),指用计算机作为一般数控系统中的控制装置

网友:
楼上的才对,不是number,是numerical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正解中国网通

网友:
应该是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电脑数值控制
中间那个词不是number,是numer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C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计算机数控),指用计算机作为一般数控系统中的控制装置

网友C:
好像是指精加工的金属器件,比如金属悬翼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