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锂电池问题

楼主(2007-07-25):
刚买的7.4V 2200毫安 12C锂
电池
重量约120克 飞雷鸟时感觉重了,飞几分钟就带动不起来.
请教高手,有减少锂电池的重量的方法吗?比如,能不能切割掉电池的4分之1,以减轻锂电池的重量,如果能,那么切割后会是什么效果?请老鸟赐教,感谢!

网友A:
切割掉电池的4分之1
一刀下去就算是点了个大炮仗啊,非爆即烧
如果是3S还能改成2S,可这个改不了了
还是买块7.4V 1300mah的吧, 几十一百来块:loveliness:

网友B:
用3s 11.1v 1000ma左右的鋰電最好飛不過了

网友C:
 疯了!居然有切割锂电的念头

网友D:
当成核动力了!!

网友E:
我用9.6V的翼龙电也能飞.比你这个重多了.

网友F:
切是切不得的了,换块小点的吧!

网友G:
雷鸟用1800MAH7。4伏左右,重量控制在100克以内比较好飞。或者用无刷再改木桨,用你这个2200MAH也没有问题。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改无刷和木桨!

网友I:
楼主再买一片电芯,组11.1v的2200mah,就可以飞起来啦。。。。。。。。。电池重量200克,全重430g左右,嘿嘿

网友J:
楼主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还玩什么飞机 只会害人害己

网友K:
 无知者无畏哦

网友L(2007-11-26):
我是用7.4V 1300MAH 12C的。很好。

网友M:
呵呵,想法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