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主轴的固定圆环销钉不要太长

楼主(2007-07-25):
今天在飞场无意中发现的,斜盘内环磨损成这个样子了,估计是最近在负螺距下的动作增多了

大家也可以检查;如果在最大负螺距+副翼最大打舵+升降最大打舵
就会有干涉可能,表现为斜盘内环可以接触到这个固定环.

最惨的是:我原来上了2个销钉,都是太长,把内斜盘环,深深的磨了一道痕迹,
如此说来那个瞬间舵机是很吃力的.

(上图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旋翼头斜盘上面的销钉.平时就是这么长的)

亡羊补牢,把销钉磨断一大截.只要一颗就够了,就算干涉,起码不会卡的太厉害

网友:
我还没发现此类现象

网友A:
 我记的BOB警告过这块...就是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此帖

网友:
到过来上

楼主:
我看看,好在轴承内环也是突起来一点的,倒也不要紧.的确是好办法

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估计是以前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XL的老机体.倒装弄固定铝环会摩擦卡到塑料机身,而se则不会有这个问题,SE的轴承是平埋在机身架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的BOB警告过这块...就是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此帖

顺又检查看看,发现一个更惨的地方

最大负螺距下打最大副翼,那个下面的舵机摇臂和球头套居然打到了大齿盘,检查..果然大齿盘上面发现了球头套在上面的摩擦痕迹.

难道只能减少副翼斜盘混控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又检查看看,发现一个更惨的地方

最大负螺距下打最大副翼,那个下面的舵机摇臂和球头套居然打到了大齿盘,检查..果然大齿盘上面发现了球头套在上面的摩擦痕迹.

难道只能减少副翼斜盘混控量了

是啊,我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只能去调整连杆长度了...所以说好象+-13度的玩法是很危险的

楼主:
没办法,又温习了一遍BOB的视频教程,原来我得斜盘混控量严重设置不对

教程里面说大于6度则过于灵活,我得升降斜盘倾斜量达到了惊人的10度 副翼也差不多,难怪哦!

按照教程副翼在遥控器设置60%的位置,我在9X照抄设置 大概7-8度 明显好转很多,每天飞看看,看来还得减一点呢

网友B:
上面我还是没看懂?怎么16度呢?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我还是没看懂?怎么16度呢?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看来没人喜欢研究这些问题,都奔9257 QU33 6XL SE-V2等硬件问题去了
我来班门一下吧

bob在前面视频教程里面说他喜欢设定最大螺距为+ -11度.截屏的那段话说,超过6度的斜盘量很灵活,那么斜盘倾斜量会叠加在螺距之上(就是一个极限位置)那么螺距总值为: 6+11=17度 >16度  而那句话还说他喜欢18度的总数值  那么 18-11=7 就是他推荐的了

我现在的为7.5度,今天早上飞了感觉和我原来的10度没什么手感的差别,这么说来6-7度也是可以的.好处死绝对不会干涉了

网友:
稍微有点点明白了,王子能否稍微讲解一下具体调节什么呢?

有问题睡不着 啊!谢谢

网友:
是调节SWASH  MENU里面的百分比吗 ?

楼主:
就是调节斜盘混控菜单 叫SWSH? 里面有2个分项分别是: 升降 和 副翼的倾斜量,  要60%
OK  如果你要太多 60%以上那么打舵的时候斜盘会倾斜的很厉害,飞机就飞的灵活

楼主:
具体的斜盘倾斜数值是可以用螺距尺测量出来的

把螺距尺卡在旋翼主桨

在3D模式 推到0螺距位置校核好螺距尺0刻度

把副翼打到尽头。。观察这个时候主翼相对副翼杆的倾斜角度,就是等于斜盘的倾斜角度了

旋转90度。。再测量升降的最大角度

网友:
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但是我的理解是swsh是调整螺距的行程量的,小了,不是等于螺距行程也变小了吗?

把swsh调小了,那么如何将螺距调整到标准值呢?

网友:
学习了,帅呆真不错

楼主:
swsh 里面一共有3个选项  还有一个是PIT(螺距)
这3个量是独立的没什么关联,你可能理解错了 swsh不是一个数值 而是3个

网友:
再问一下,如果swsh的三个数值不一样,是否影响斜盘的同步性呢?

网友B: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把hitec 6的功能设置理解透彻了,原来还有盲点!
RC的魅力真实无穷!通过一点点的学习,感觉越来越喜欢模型了!

网友C:
不知道FF9上的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B:
还有请问一下,我晚上量了我的斜盘的倾斜量,副翼左右都差不多,但是升降舵前后就有很大差别,就是摇杆前推只有2度,后拉却有7度!
我是辉胜舵机,这是怎么搞的啊?

楼主:
晕,你不会是没把升降通道的微调归零吧?
如果是舵机不一致,你推油门就会发现斜盘是扭曲上升的
可能也有别的原因.最好去下载BOB的CCPM调机视频,看看.

楼主:
上海不是有大宁帮吗?拿去给别人弄一次,自己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B:
太远了!麻烦啊!我回去再仔细检查一下!谢谢王子了!

网友D:
先留个脚印,明天睡醒了再慢慢看!

网友E:
俺被迫买了1000颗台湾产TUZ牌12.9级的M3x3顶丝,用着不错,顺便还备了1000颗M4x4的,西西

楼主:
还是劣质的好,昨天施展'乾坤大磨'神功,
其中一颗顶丝估计是钢的,质量太好了 磨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