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 刚买的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2007-07-25):
刚从青岛HIMODEL买的18A的蓝色的那种电调  接上电以后
电机不转,老是三声  隔两秒钟        到    瑞  米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看说明书  说是电调没有接受机的信号  我插到第三通道的  还是响  电机不转
换25A的电调就没问题```

网友:
帮你顶咯....

我相信会得到解决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刚买的啊  一次也没用  晕死了```

网友A:
也帮你顶一下,仔细检查插头那里和连接线,有没有脱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帮你顶一下,仔细检查插头那里和连接线,有没有脱掉啦

全新的  没动   不会自己脱掉吧??

换了两个接受了  都不行```

网友:
HIMODEL和好盈的售后服务一流.我相信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楼主:
出现新问题   接上电池 到    瑞  米以后  紧接着响两声   就不再响了  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B:
电池电压正常不?
重新学习一下行程试试:
先将遥控器遥杆推到最大,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嘟",两秒后"嘟-嘟-",然后将遥杆拉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正常不?
重新学习一下行程试试:
先将遥控器遥杆推到最大,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嘟",两秒后"嘟-嘟-",然后将遥杆拉到最低.

我试了 不管用呢

网友C:
楼主你好!

是2秒间隔的“哔哔,哔哔,哔哔”这样的警示音吗?

您说换了25A电调就没有问题,这个也是好盈的电调吗?还有,您使用的是哪个品牌(及型号)的遥控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是2秒间隔的“哔哔,哔哔,哔哔”这样的警示音吗?

您说换了25A电调就没有问题,这个也是好盈的电调吗?还有,您使用的是哪个品牌(及型号)的遥控系统呢?

是那种声音   25A的是好盈黄色的那种    FUTABA的6EXA  西安的9G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声音   25A的是好盈黄色的那种    FUTABA的6EXA  西安的9G接受``

楼主你好!

从现象上看可能是电调油门信号线接头接触不良。请联系HiModel给您更换新品,有问题的电调Himodle会收集起来,然后统一返修的。

楼主:
谢谢  已经寄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