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的大齿可以用多久?

楼主(2007-07-26):
为何我的V2大齿总是磨损得那么快,6个起落开始有磨损现象,已经换过主轴,调整过啮合间隙,磨损依旧,郁闷中……
不知V2的大齿一般可以用多久呢?

网友:
啊,看看你的电机齿!

网友A:
现在不炸鸡的话不会坏,现在在用的两个大齿(一台V1一台pro)都用了一个多月,分别至少经历过一次以上炸鸡,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早期飞V1习惯把间隙调得很紧,每次飞完周围的设备表面都有粉末。
仔细查一下两个小齿轮有没有偏心。:loveliness:

网友B:
电机的齿,模数不对吧?

网友C:
我这次精英模型买的 精工铜齿 可是次品, 飞了几个起落就磨损一半了,
以前买的是顶丝位置无齿的,这次的是全齿的,

网友D:
接12V7A的电瓶,不装浆,一分钟磨完

网友E:
齿模数对吗?

网友C:
SJM 的模数是 0.4 对吧?

楼主:
请问如何测模数,电机铜齿是原配的啊

网友F:
我的大齿就没有寿终正寝过,全炸烂的, 如果正常使用,应该很长的.

网友G:
大齿好像不怎么好
我有一大堆坏的

网友H:
 原厂齿,装调正确而能飞到磨损報废也是本事.我也不常炸机,我可没那本事.谁能.大齿盘算我的.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调整?

网友I:
我的大齿都是摔坏的
还没有飞坏过
不过每次可以看到一些黑黑的粉末,不知道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