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没有尾部不动???

楼主(2007-07-26):
各位大狭,我是天地飞9通的控,新买的XTR 模拟器,为什么第四通道没有反映,其他的通道都正常。
就是连机后,尾巴不转。PPM 模式,普通斜盘,设置也是正确的,就是尾巴不转,怎么回是?????????????      油门啊,副仪,前后都是对的!!!

网友:
兄弟,是遥控还是模拟器问题啊?我的XTR用FT06-A玩得好好的?

楼主:
我飞450都正常,肯定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A:
试下固定翼看,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软件有问题或模拟器设置没对好!

网友:
第四通道没有反应?重新校正一下吧!

楼主:
校正了,没有反映!!
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固定翼看,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软件有问题或模拟器设置没对好!

怎么设置啊????

网友:
我的FT06-A是下面这种设置,你那高档货没用过,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
有人用天地飞9通吗飞XTR吗????继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