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调烧了,大虾们帮忙看看还可以修不?或者改造 ...
我的无刷电调烧了,大虾们帮忙看看还可以修不?或者改造?

楼主(2007-07-26):
今天在试
电机
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电调突然冒烟了,赶快拆开包装,,背面的管子已经烧了3个了,真郁闷!!!
电调是新西达30A的,用了2个月了。想问一下大虾们:背面有3排管,但上面标的字都不一样啊,他们都是同一个型号的场效应管么?
还可以修么?要换的话,是否可以把背面的3排管全换成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A:
找个一样的 拆看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B:
几多A的电调呢?

网友C:
应该是两种型号,数量是一样的.一般是烧其中一组.找同样的换上.之前要把故障找到并解决了

楼主:
新西达的30A电调,烧的场效应管上标的是4425,顺便再问一下,如果想改大电流,有可能么?,后边的3排场效应管不是一个型号的么?

网友D:
有两种型号的管子,P管与N管,一般30A的是每路2个N管,3个P管,共3路
并管子或更换内阻更低的管子能加大一些功率,具体情况视驱动级以及板子/线材承受电流.

网友E(2007-10-24):
贴个图来看看啊,纸上谈兵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