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能改电直的动力电么?

楼主(2007-07-26):
今天听人说手机
电池
改动力电,不知道放力能力行不行。
老有手机电池爆炸事故,放电能力应该挺强的吧?
请高手帮忙给个答案。

网友A:
很危险
手机电池不能用来做动力电池,一是放电倍率不够,二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不行!这个帖就是例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C:
带不动的,不要试了

网友D:
经过我的测试,我用的是全新900HA的锂电池,二并二串发火鸟402,403
二并三串飞我的塞思纳,二并二串飞我的LAMA V4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比原装电池发热更小,但只用两块电池串连飞我的LAMA V4放电不够,能飞起来但飞不多久就会掉高度

网友D:
当然手机电池得只取其电芯,保护板得拆除,我用手机单块电池测试过短路电流有7A,而我LAMA V4单块电池的短路电流也只有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