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焊接的技巧

楼主(2007-07-26):
那位师傅有关于气焊接合金车刀头的技术性的文章,发点看看,我想买一套维修空调用的气焊工具来焊接合金车刀,以前还没有用过气焊,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也不是一两下能学会的.

网友:
孕妇有把烧猪脚的

网友A:
气焊好掌握,焊接时要掌握温度加热到焊件表面一层熔化时用沾上硼砂焊条迅速熔焊,待焊料与焊件熔为一体时快速移开火焰。如停留时间太长会把焊件熔化,关键就是掌握好让焊件表层熔化。

网友:
复杂啊,谁有电焊技术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焊好掌握,焊接时要掌握温度加热到焊件表面一层熔化时用沾上硼砂焊条迅速熔焊,待焊料与焊件熔为一体时快速移开火焰。如停留时间太长会把焊件熔化,关键就是掌握好让焊件表层熔化。

不能加热到焊件表层熔化,那样已经热大发了。焊刀头一般用银铜焊,属钎焊(类似于锡焊),母材不熔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师傅有关于气焊接合金车刀头的技术性的文章,发点看看,我想买一套维修空调用的气焊工具来焊接合金车刀,以前还没有用过气焊,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使用前首先掌握好安全注意事项,避免发生危险,故不建议只简单指点一下就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