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坏了,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26):
9电直电调)一次突然出现油门推到头的时候速度加到最高以后突然速度就降下来了,然后把油门推最低,再推到头速度就上不去了!每次都是这样!速度提不上去,
这次电调烧了功率管,出现一个新问题,把管子换了以后,每次自检完毕
电机
就自己转了,然后需要把油门推最高,再放到最底,电机才不转,不知何故,就是每次开机会自己转,
大家帮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缺失了吧

网友B:
程序缺失

网友:
那不知道新西达怎么写程序,新西达会不会卖给我程序芯片啊!新西达的人在论坛也不露面,麻烦的很!
大家说该怎么解决?

网友C:
电调序跑飞了,如果是,厂家程序测试还不到位。一般被用于存数据的区域出了问题。比如 AVR的EEPROM,51的FLASH数据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