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G3X 檔案

楼主(2007-07-26):
請問 我 下載的 G3 飛機~直昇機G3X 檔案,要貼在何處,如何加入~.

~謝謝~

网友A:
在第一个选项simulation里import,选它你就知道了

楼主:
我把它貼到G3 內的G3X 資料夾內,再去點Simulator----Import---去找所加入的G3X ,之後點 Aircraft  上方既出現所加入的東西~....

网友:
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2008-03-29):
引用 网友A:
在第一个选项simulation里import,选它你就知道了

我的模拟器用的是G3,在VeryCD上面下载的。用的EMU2.06来引导,可是在想导入Lama的模型的时候,找不到Simulation菜单下面的Import。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升级G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