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哪里有卖小电流的双向驱动有刷车用电调的?

楼主(2007-07-26):
我在淘宝上找的最低只有30a的,有没有更小的呢?

网友A:
我也有此需求,同问

网友B:
 我上次买10A的也要70块,买80A的也只有60多块,后来干脆全买80A的了,就是尺寸大一点

网友C:
拆个国产大力舵机就搞定了。靠电位器还可以随意设中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