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高手,固定冀飞机只有----

楼主(2007-07-26):
请教飞行高手,固定冀飞机只有升降舵,方向舵如何遥控可让飞机横滚呢

网友A:
副翼
:loveliness:
看机翼后缘

网友B:
除非一上天就横滚,一直滚到降落为止!

网友C:
 方向舵一般省去就用副翼和升降啊

网友D:
在模拟器上试过,可以做,但很难做标准。飞机有大的舵面和速度,上单翼的机种比较容易些。先打方向舵,飞机则转将近90度时,逐渐推升降舵修正机身方向,将近270度时回升降舵直到回中,飞机完成一次横向翻转。但飞行诡计带螺旋状,不如用副翼完成的干净利落。看你的操纵技术了。

网友E:
好像主翼有上反角就可以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F:
没有副翼的飞机就别试图横滚了,就算做出来也不是真的横滚。
何况,高单翼、上反角本身的初衷是为了飞行姿态的稳定。

网友G:
要有副翼才可以

楼主:
以前我请教一些专业--
以前我请教一些专业航模运动员,他们说是可以,但是翻滚得不好看.

网友H:
掉高度很厉害的,经常没滚完就下地了

网友I:
没副翼的飞机就是为飞航线设计的,要是硬想横滚,那是赶鸭子上架,肯定不正宗的!(就是滚也是螺线型的轨迹.)当然追求刺激的除外

网友J:
如果要横滚、又要省舵机,那还是省掉方向舵机吧

网友K:
先学会爬升到200米以上高度螺旋下坠, 再尝试升降舵配合下正半圈、倒半圈滚,再连贵起来滚,最后就控制好升降舵的配合尽量少掉高度啦.
反正不容易, 姿态也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