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ex如何设置ESKY king 2 ?

楼主(2007-07-26):
请教有用6ex 飞ESKY king 2的前辈吗?
以前从来没有飞过直机
加我QQ:183263135

网友A:
CCPM的设置只要理解舵面的配合就好办了
可以参考这里,虽然不是一样的发射机,但理解了CCPM就容易了
http://www.rc-3dfly.com/bbs/show ... d=687&totab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