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参数

楼主(2007-07-26):
我对电子不太懂,只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双向开关的h桥电路。但是关于里面各个元件的参数就完全不懂了,还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打算自己制作一个用来带动我的小遥控车,实现前进和后退。图里面的P1.0和P1.1是以高低电平作为控制信号的,请问它们的电压,电流要求多大才能使Q5或者Q6道通呢?另外图上的几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应该用多大的电阻呢?几个三极管是起什么的作用的?是否型号都一样?

网友A:
Q1、Q2是PNP型,常用8551,Q3、Q4是NPN型,常用8050,电阻阻值100Ω左右。

楼主:
谢谢,那Q5,Q6是和Q3,Q4一样的吗?四个电阻值都一样吗?P1.0,P1.1的电压和电流有什么要求吗?什么状态才能道通Q5,Q6呢?

网友B:
如果您想功率大点的,可以用
Q1/Q2用TIP42C(PNP) Q3/Q4 TIP41C (NPN) Q5/Q6 9013之类的 (npn)
p1.0 p1.1 的高电平至少1.5V以上,两个PN结才能导通 还有P1.0 P1.1两个接口的电平相位相反才行

网友C:
你要驱动什么样的电机,不要用这个,这个电路学习还可以,模型用场效应,电源电压是多少,用CMOS门电路驱动场效应,电路简单,效果好得多,如果驱动全N沟加升压,要复杂一点,但驱动电流大得多,管压降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