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 - 有换E - sky lama 的4in1中的接收机成功的么?

楼主(2007-07-2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598
照上面的帖子拆了一块lama的4in1,把飞高的jr通用接收机换上,1通道接lama混控的油门,4通接方向(jr顺序),开控一试,果然只有上浆转!
按照帖子的说法换油门到其他通到,还是一样!
请问有改成功的么???
我用的9x,不能换模式的,请问这个只有上浆转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呢?

楼主:
是油门对方向有混控么?
好像不是,调了一下,下浆根本不转。
难道是E~sky的那块接收板是特殊的?~

网友A:
那个接收板应该是标准的futaba兼容4通接收

网友B:
LAMA4的油门是有混控的

楼主:
原帖由
浪人老枪
于 2007-7-27 11:29 发表
LAMA4的油门是有混控的
上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598
)也说是直接接油门只有上浆转,但为什么他接了升降的通道就好了?不明白啊?~

网友C:
宝贝转让 呵呵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0a59e61cb2eb.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