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支架孔太小,怎么扩大

楼主(2007-07-27):
铝合金的,用什么工具扩大孔比较方便?

网友:
如果图简单,就用电钻侧着磨,或是用锉刀,要小心哦.........那么漂亮的东西........

网友:
取下支架,把螺丝上紧了,用和支架一样粗的钻头冲着原来的孔打下去。

网友A:
一改必将丑陋无比,不影响使用就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改必将丑陋无比,不影响使用就这样用吧

对!!

楼主:
电镀会被磨去,看能不能再镀个其它色。

网友:
转孔容易,电镀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