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7-27):
1.十子盘用。辉胜得9克
舵机
可以吗?
2.JR 2和6通道舵机安装好了,3通道舵机怎么安装,连杆总是不能垂直
3.用了11.0V得动力
电池
,是不是4.8V,接受电就可以不需要用了
4.感谢大家,,,,,,,,

网友A:
1.可以
2.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否具体些.
3.不需要接收电,电调供应.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意思是说:前仰舵机的,安装。十字盘连杆垂直下来,能和舵盘垂直,但是,舵机盘,不是在,第二个盘孔,因为我其他两个都是在第二个盘孔

网友B:
舵机耳朵下面垫点东西只要能垂直就行了

楼主:
不错的的招,谢谢楼上的。

网友C:
不能垂直就用SUB TRIM,没有什么舵机能保证中立点就是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