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交流一下,遥控器的高级控制功能

楼主(2007-07-27):
现在大多数人开始使用6通以上的数字遥控,但是每每发现,其丰富的内容设定我们都很少用到。

特开此帖,希望大家能把自己在飞行的时候用的设定和使用方法详细的说出来,以便之后查阅。

推荐格式如下

遥控器类型:
何种飞机(固定翼/直升机/滑翔机):
飞行前遥控上的设定:
特技时所用设定以及使用方法:
该遥控器附加功能推荐:

由于本人对遥控器玩得并不精,为避免设置时的差错,所以……呵呵,希望大家(尤其是高手们)踊跃写出自己的心得和感受

网友A:
好的控并不是只是多了那么几个通道的事。因为功能强,所以设定调试的时候就会很方便。简单地说,如果飞固定翼,只要装舵机的时候摇臂是基本居中的,那么几乎可以不用拆螺丝,就能全部在控上设定各个舵面,数据还能保存,有多架飞机的话,就不会每次都调微调什么的了。找到那个模型就行了。
具体飞的时候可以设定的各种混控就更多了,襟翼,起落架V型翼,那是很有味道的。如果有失控保护,飞滑翔机的时候甚至可以关掉发射机,就让它在天上瓢,找准风向,还能让它自动降落到预定的地方。当然控的通道多了也就能有更多的功能扩展,比如拉个烟,拍个照什么的,还有就是飞直机的话,接收机的通道如果不够,那么插电显,或者EBC什么的就会没地方插,还要用Y型线什么的。所以还是需要7个通道以上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控并不是只是多了那么几个通道的事。因为功能强,所以设定调试的时候就会很方便。简单地说,如果飞固定翼,只要装舵机的时候摇臂是基本居中的,那么几乎可以不用拆螺丝,就能全部在控上设定各个舵面,数据还 ...

帅哥,你弄错我的意思了……我是说要大家分享高档遥控的使用以及设置经验。我自己就用的9X2,但是除了拉烟、起落架收放等一些初始设定好的东西之外,就再没用过更高阶的设置了,但是感觉高档遥控应该会有特技辅助支持之类的,比如说固定翼的眼镜蛇螺旋翻时,遥控是否能做到辅助配合呢?

网友B:
一般的控功能都差不了很多

14Z是不错的控,可以放MP3,如果能添加个播放器,一边飞飞机,一边看看日本小电影,那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控功能都差不了很多

14Z是不错的控,可以放MP3,如果能添加个播放器,一边飞飞机,一边看看日本小电影,那才爽啊

难道不怕在看小电影时飞机砸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控功能都差不了很多

14Z是不错的控,可以放MP3,如果能添加个播放器,一边飞飞机,一边看看日本小电影,那才爽啊

正再一心看电影,         光...................................飞机砸脑袋上

网友:
只要喜欢就好,何必强求物尽其用呢?

网友:
现在用不上的功能,  说不定以后就用上了呢

网友:
难道不怕在看小电影时飞机砸自己?

            同感!!!

网友:
我觉得用得合适就可以了,通道他多了或者功能太多感觉没什么用,6通的可以胜任很多飞行技巧了那6通以上的到底有什么其他功能呢?会不会感觉多通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