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马达震动巨大,请教各位!

楼主(2007-07-27):
新买回来的688#1空机,在没有装齿轮的情况下,把马达装上机身里面,如果把马达座螺丝全部上紧。推大油门,会出现巨大的震动,连没有上紧螺丝的尾舵机都振得来前后移动。但是没有上紧螺丝的情况下就没有问题。
把齿轮和旋翼头都装上, 情况也是一样。都是上紧螺丝就震动,不上紧就可以。
我用的是XXD的3800KV电机。感觉上是电机的问题,因为用手扭动电机,有很明显的顿挫感。
有没有其他人碰过相同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没有道理啊 ,是不是螺丝上紧顶到什么,再看看,太长?没有碰见过

网友:
马达齿轮跟大齿轮的咬合没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电机转子同心问题
 电机用多久了  换电机轴承试试

网友:
用手扭动电机,有很明显的顿挫感。 正常!

你现在不要管它,上桨还有震动就不对。

楼主:
把大浆装上之后,震动少很多。估计是电机在高速转达的情况下,造成高频震动,通过机身扩大化。把大浆装上之后,转速下降了,震动就减少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调。。。。
另外,有没有什么电机是比较轻柔一点的?

网友:
顿挫感很正常啊!    :loveliness:

网友:
你用的是2217S吧?

网友A:
就是电机转子动平衡不好,我的希尔460FS也这样,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垫点海绵双面贴能好点

网友:
正常的是不应该震动的,是轴承坏了,换一个吧.找卖东西给你的销售商看看.有这个轴承换不?

要是自己会动手也容易换的,这些电机的结构够和固定翼电机一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机转子动平衡不好,我的希尔460FS也这样,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垫点海绵双面贴能好点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电机的质量问题?我垫了一下海绵,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不要想的这么复杂,轴承.
不信就算了

网友:
电机同心的问题,不是磁钢跑位了就是轴变形了,或者转子动平衡本来就不好。
垫垫子或者换电机

楼主:
那XXD的2217S如何拆啊?我把电机上的内六角扭开了。但是,看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再拆解了。

网友:
可能是转子变形了

网友:
如果存在动平衡问题那么新电机回来时候就是震动的
如果是用了一段时间才震动就是轴承问题
至于磁钢跑位,拆开看肉眼可以检查
怎么拆卸?
把屁股2个内六角卸下来,找根小点的3mm轴,然后在一厚木板打一个4mm洞,把电机轴插在洞
当然木板要架空(好像这个不用我教了吧? )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小轴顶屁股敲.原来电机轴很容易被从屁股顶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好好观察电机结构了.
至于轴承怎么换 ?,有没有换?你自己最好还是问一下,没得换就再买一个啦
这个问题不是你独有的,凡是用单壳结构的电机都会产生.想双壳就来亚托430L这种,不过夏天会闷死了
所以没有十全十美的结构.
新出的2217电机换了4mm的粗轴,和大轴承,抗磨损方面有所改善,这就是我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