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新买的G3.5模拟器安装有问题 SIM X3的兰色USB ...
在线求助--新买的G3.5模拟器安装有问题 SIM X3的兰色USB狗认不出来

楼主(2007-07-27):
在线求助--新买的G3.5
模拟器
安装有问题 SIM X3的兰色USB狗认不出来,怎么办呀?
并且安装了后玩不了呀
我的控是TDF的6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天地飞的6通控怎么设置直机呀?
123456通道都怎么设置呢?

网友B:
1.先看插上狗后在电脑的控制面板中游戏控制器是否有连上,USB狗我用时是进入模拟器后再菜单里选才能用(模拟器本身开始时是用自已默认的端口)
2,C控我没用过只能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我看了连上了可是还是不行呀,要知道这么费劲还不如就直接玩呢,虽然炸机费点钱但是买了模拟器不能用也够浪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谁来帮帮我呀!!!!!!!!!!!!

网友E:
问版主 荒野村夫 这个是他做的

网友F(2007-10-29):
可能需要将发射机改成
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