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有人用辉胜的9g舵机 锁450的尾吗

楼主(2007-07-27):
请问各位高手 有人用辉胜的9g舵机 锁450的尾吗
我用了 好像锁不住啊

网友:
试过,锁得不稳...会飘.

网友:
能用,但不可靠,还是不要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网友A:
尾舵最好用好一点的,如65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舵最好用好一点的,如65MG

56HB都行啊, 65MG还是慢了点吧

网友:
 舵机我用辉盛,,,谁用谁知道。呵呵。只不过陀螺仪用401。只烧掉过一个。。。

网友:
辉胜的9g舵机 锁450的尾完全没问题,已用半年,飞3D也正常.
现用ESK 8g锁450的尾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
用数码舵机,65MG是斜盘舵机

网友B:
一般的飞行和简单的倒飞 辉盛没问题 65mg则是浪费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飞行和简单的倒飞 辉盛没问题 65mg则是浪费又不合适

我现在就是用SG90练习3D,等我能熟练的倒飞悬停及能很好的掌握油门的时候,一步到位换好的!

现在用的确有点浪费!

楼主:
我就是对尾悬停 那陀螺仪如何设置啊
感度要调大一点吗

网友:
偶现用的是辉胜的9克,感觉锁尾没问题

网友:
俺也用辉胜9g,飞了三月了随便折腾都没问题。只是不切id时猛推猛收会摆尾,切了3D锁得不错的。

网友:
  我没有辉盛 用的是60# 原装的  ,新手水平够用

网友:
锁尾是综合的话题,如果动力充足(在最高和最低罗距下转速掉转不严重,),调试得当,用辉胜锁尾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黑鹰450用辉胜9g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可能应为飞得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