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模拟控制器上的线都是固定住的吗?不是的话,要是我用飞机上带的遥控器玩还要买根线吗?要买什么样的线~!

网友:
模拟器带光盘、带线。

楼主:
我要是直接用遥控器的话光买根线就行把,这线要买哪中的?

网友:
要先报遥控型号才清楚怎么配!

网友:
估计是华XX的控!

网友:
要模拟线   狗   光盘

楼主:
是翼龙的控制器!~

网友:
通常情况下,有两种方法玩模拟器,一种是用音频线,这样只需要一根连接电脑和遥控器的连线即可,由于这根连线是插在声卡的音频输入(LINE IN 或 MIC ),所以大家习惯称为音频线,使用音频线,还需要PPJOY 之类的软件,并安装相应当驱动,才能从遥控器中捕捉信号并模拟成一个JOYSTICK,只有FMS,G2,或者破解版本的G3或AEROFLY 才能使用这种接口,但功能上会受到部分限制。

对于XTR,PHOENIX 这类的模拟器软件,本身设计就不支持JOYSTICK 模式,因此只有专用的狗才能使用。

对于初学者,建议使用 USB 接口的狗,这样可以把精力放在专心练习上,为早日翱翔蓝天争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