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被冲到4.26了充电器要不要修理啊

楼主(2007-07-27):
用G2冲以前都是4.25停,用了10个回合电池没啥故障,今天我的电池被冲到4.26了各位帮我看看充电器要不要修理啊

网友A:
先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没电池了,没电池测试值会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没电池了,没电池测试值会高的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不用修理

扔掉就可以了.扔的时间地点告诉我一声.

网友:
其实不用扔

当垃圾按收废铜烂铁的价秤给我就行,

网友B:
G2屏幕上是显示4.2停的么?不过我觉得那个电压测出来和我用其他测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G2屏幕上是显示4.2停的么?不过我觉得那个电压测出来和我用其他测的不一样

屏幕显示4.2停止 实际测4.25    我的表就算误差也不会这么大的  不过电池没发现异常暂时

网友:
实际上4.26V电池是不会损坏的,除非电池本身品质有问题,我们制作蓝牙电池时,所用的保护板过充电截止电压,一般都4.25V以上,有的在4.375V,都没问题,不过啦,越接近标准电压越好,如果长时间过充,对寿命可能会有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