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318电调唱歌一声,再有就是滴滴的声音

楼主(2007-07-27):
电调唱歌一声好象自检没有通过,再有就是滴滴的声音.其他的
舵机
可以正常工作,就是
电机
不转!请高手指点一下,是电调问题.还是接受机的问题 .电调是国王318的.接受是FUTABA 6EXHP I136的!!

网友A:
第三通道設定一下反向即可

网友B:
6EX的第三通道的REVR必须在REV的位置上

网友B:
刚看了你的视频
这个声音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无信号输出
检查下电调信号线和它的插头吧
顺便说下,这个电调是好盈代工的,设置方法和好盈一样的

网友C:
1:油门微调归零没有
2:重新调整一下油门行程,方法是:油门杆打到最高,电调通电,听到提示音后,把油门杆迅速拉到底,音乐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