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318电调(好盈代工)唱歌一声,再有就是滴滴的声音(视频)问题找到

楼主(2007-07-27):
电调唱歌一声好象自检没有通过,再有就是滴滴的声音.其他的舵机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电机不转!请高手指点一下,是电调问题.还是接受机的问题 .电调是国王318的.接受是FUTABA 6EXHP I146的!!

网友A:
那個滴滴聲是控發出來的嗎?

网友B:
这个声音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无信号输出
检查下电调信号线和它的插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声音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无信号输出
检查下电调信号线和它的插头吧

谢谢你热心的帮助,请问接受机不会有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滴滴聲是控發出來的嗎?

不是控发出来的,最后比较快的声音是控没有电发出的!

楼主:
请有懂电调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提示音表示电调没有收到接收机油门通道输出的信号。请检查一下控制线和插头是否良好,接触是否可靠。可以用一个舵机先接在油门通道上,看看舵机能否动作,如果舵机可以正常动作,说明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是好的,这样就要重点检查电调了。

楼主:
谢谢好盈。是电调问题。看照片

网友:
发现了又怎么样?还能焊回去吗?

关键是下面的铜皮都没有了

网友:
旁边那位MM是谁哈?

网友:
这个问题又不大,,从背面拖根线出来就好了,如果是3层的PCB而且信号线在中间那层,只有把信号线直接焊到最近表面焊点了,一个万用表,一把烙铁,一段锡线就可以排除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