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正负极插反,雷鸟混空没反反应了.

楼主(2007-07-27):
下午不小心正负极插反了,雷鸟主电机突然抖动了一下,反应过来急忙拔出,
但是,再次插入电池时雷鸟混空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混控灯不亮,电机没反应,请
老鸟们赐教,到底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混控烧了???还是电机烧了,打开混控
里面没有明显被烧过的痕迹,也没焦味,老鸟们帮忙呀!!!!!!!!!!!!!!!!!!!!!!!!!!!!!!!!!!!!!!!!!!

昨天又买了新混控板换上了,照原来的接线,插上还是没有反映呀,是不是接收有问题,老鸟们帮忙呀------------------------------------------

网友:
电机是不会烧的,肯定混控问题了,检查供电部分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NND

网友:
应该是混控烧了,找个放大镜仔细查一下吧。当然也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

网友:
加我QQ   指导维修  42053953

楼主:
买了新混控板换上了,照原来的接线,插上还是没有反映呀,是不是接收有问题,老鸟们帮忙呀------------------------------------------

网友(2007-11-23):
我也是……如果都这样的话应该算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晕,jst反插还怪设计,要多大劲才能插进去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一般是3端稳压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