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

楼主(2007-07-27):
由于电池被大桨打中飞出,在不知电池已短路的情况下接电调,把电调的的一个功率管烧了....现在电调无法启动......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同样的管子替代....替代后功能正常吗?谢谢,,,有那位大大知道该怎么办,请不吝赐教....... (最右下方的管子)

网友:
楼主你好!

最右下方的管子是IRF7809AV , 可以用IRF7832代替。

电调烧坏以后,除了可见的器件损坏之外,还可能有其他损坏,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将电调返厂维修。

网友A:
修的话怎么联系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话怎么联系你们``???

可以将需维修电调发往我们的新厂: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村荷树路新基汇工业园四栋三层

联系人:刘霞

电话:89507106

楼主:
电调已发往贵厂,请好盈大大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