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电调闹个性??

楼主(2007-07-28):
俺的35x经常按它自己的爱好设定,不管我的操作。是1-3-3-3-3。

而且联电之后有时唱歌狠响亮有时蚊子叫,两种音量是固定的。

大家都有这种症状么?

网友:
没有切身感受过。。

网友:
声音小的时候转一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
原因很简单的,动动脑筋吧

网友:
我的就好好的,从来不闹,顶多不响,把电断了重新接上就好了....你的比较

网友:
你是不是没设置正确阿

网友:
电机发热就不响了,得仔细听才能听到

网友:
我的以前也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没有了,因为它已经彻底不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35x经常按它自己的爱好设定,不管我的操作。是1-3-3-3-3。

而且联电之后有时唱歌狠响亮有时蚊子叫,两种音量是固定的。

大家都有这种症状么?

1、电调在使用前要自己进行重新设定,建议设成1、2、1、1、3
2、如果转子的磁铁正好对着线圈的某一极时,唱歌的声音就会比较大,不信的话可以在唱歌时用手转动大齿盘,唱歌的声音就会有大、小的变化。

网友A:
新手 飞了一个月了
35x 怎么设置最科学
征求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 飞了一个月了
35x 怎么设置最科学
征求意见

偶初学,设置1-2-1-2-1,不知可否?
缓启动既然是给直机用的,为什么不用呢?
还有高速油门响应是3D的时候再用吧,偶等悬停用标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