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意见征求贴。

楼主(2007-07-28):
本人新手菜鸟,真机就玩过火鸟403,模拟器60%机型可飞出去10次安全降5次不炸但不能再起3次,炸成灰2次,

在网上看中,塞斯纳180,J3,F3A,F4U等机,但不知道我这种新手最好先飞什么。特请大家给点意见,

还有就是大家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机型告诉告诉我在哪买的,(我现在只有船用设备,能上天的一个没有,所以整机最好)

再次感谢!!!!!!!!!!!!!!!!!!!!!!

网友A:
新手建议上后推的翼龙类机型!

网友:
楼主现在还不能独自上天,要模拟器上十次起降,十次安全,且都要降落在跑道上,然后在教练的指导下外出飞行,教练应用带教器(也是遥控器,只是再多根连接线)和你的遥控器联机上天。建议先玩这两款飞机,1、塞斯纳,2、小电滑742

网友A:
4楼的请不要误导新人! 前拉类型的机机比较灵活且最容易摔坏桨和马达,试问新手谁没有炸机过?
翼龙的机型稳定性好和抗风能力都适合新人操作!
请不要像我当初一样,第一次从两通的玩具飞机直接上到小旋风3D机,后来是学会了,不过中间的苦谁知道呢?(损失桨5支,2409马达主轴三根,机身炸了修共用去两台,才算基本学会控制好)

如果自已有足够的自信并且用模拟器练习到起飞/降落/转弯/倒飞都没有任何异常后也是可以上这些机的!

网友:
比较支持翼龙

当然如果你飞火鸟很熟练并且飞模拟器里面的塞斯那之类机型没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塞斯那、J3。

楼主:
适合新手玩的带副翼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上后推的翼龙类机型!

頂~!對於貴地可取得機型不了解
但原則放株四海皆同
1.高翼機
2.上反角
3.後推動力
4.尾舵轉向
5.塑膠機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頂~!對於貴地可取得機型不了解
但原則放株四海皆同
1.高翼機
2.上反角
3.後推動力
4.尾舵轉向
5.塑膠機身

网友:
翼龙吧  启迪的翼龙
不过 我觉得飞过了403
还是 上 赛思那吧。。。。
多备点胶带和泡沫胶。。。。
炸机是一定的!!!!

网友:
就上独狼牌F3A,那机机好飞,不用怕的.能玩模拟就能上天,至于炸机,多捆两圈纤维胶,四楼掉下来也没事的

网友:
就弄个便宜的练习机飞飞,自己做也行,多练模拟,炸机是难免的,炸了再修,修了再飞,乐趣无穷,
没有什么太难得东西,边玩边研究,弄不明白就问问,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痛并快乐着,

网友:
飘飘机不错.切身体会,很休闲

网友:
新手飞塞博红箭。。。炸机了~~呜呜

有关塞博红箭的一点问题

1。昨天把新买的红箭去飞,结果发现飞机的动力不足,可以飞但是向上仰头稍稍大些就会失速,我的是厂家原配的动力套装3500kv,用的是3e的电池15c 1800mAh,是电池太重了 导致重心太靠机头了?还是厂家的涵道动力不行造成飞机飞行无力?

2。飞机的说明书上写的动力kv值是4200,为什么购物的网站和我到手的飞机上都说的是3500kv,我觉得这个配置的动力真的不行,新手飞的话很容易坠机。

哪位达人能提供下红箭的最佳配置啊? 谢谢!

网友C:
启迪那现在没卖翼龙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朋友有火鸟403,后推尾转随时都能拿来练手,所以想搞个副翼的练练。

塞斯纳机带副翼的不多,自己又怕改不了。12楼说的F3A捆的纤维胶是什么东西,怎么搞啊

网友:
纤维胶带,傻猫那里就有

网友:
自己做KT机啊,炸了损失也不大

网友:
那天去模型店看了下翼龙,感觉好大...,比我的1+1练习机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朋友有火鸟403,后推尾转随时都能拿来练手,所以想搞个副翼的练练。

塞斯纳机带副翼的不多,自己又怕改不了。12楼说的F3A捆的纤维胶是什么东西,怎么搞啊

带副翼的很多啊。。。怎么说不多那?1!?!?

网友:
我是用模拟器+四通翼龙入魔的,感觉翼龙确实很耐摔 但原装版的动力是差了些,飞的不是很爽

个人感觉楼主可以也用翼龙或塞斯纳,塞斯纳是不是可以先不改,飞些时间再改成四通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火鸟403和翼龙三通基本上是同一类的机种,所以再上三通翼龙可以说是重复投资.
象楼主玩到这个程度,上带副翼的机种是必要的.从安全耐摔易修的角度讲,后推是有优势的,而四通后推机基本上也就只有四通翼龙可选,但偏偏四通翼龙飞起来不象人四通机,连最基本的横滚都滚不象.
而外国最常见的那种后掠中单翼/后推/双尾撑/高平尾中级练习机在国内却很少见.而且从楼主自己提出的几个机型,很明显楼主基本锁定了像真机种,就算有那种练习机也未必喜欢?
从那4个机型看,F3A(福尔巴莎吧?)和F4U属高级机种,小J3天生爱闹失速螺旋,也就塞斯纳了!
另外,楼主一边飞403,一边能玩好模拟器,两个控的摇杆与通道的对应完全不一样,挺了不起的!
如果撇开这像真机来介绍,我会提议-----飞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迪那现在没卖翼龙了

翼龙空机已经大量到货了, 由于模具的原因断货了2个月。: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的请不要误导新人! 前拉类型的机机比较灵活且最容易摔坏桨和马达,试问新手谁没有炸机过?
翼龙的机型稳定性好和抗风能力都适合新人操作!
请不要像我当初一样,第一次从两通的玩具飞机直接上到小旋风3D ...

我怎么会误导新人呢?我也是新人。楼主玩过火鸟,火鸟应该是上海合朗出产的吧,火鸟和翼龙其实是差不多的,听说翼龙比较耐摔,但飞机不是用来摔的。我的第一架模型飞机上天就是塞斯纳,至今还从没碰过火鸟和翼龙。刚开始,我前后共玩了8小时左右的模拟器G3,师父一旁指点了几下,基本能做到十次降落,8次安全降落跑道,2次有点偏离至草地,但也是安全降落,空中飞行平稳。接着就到场外飞行,用带教器的,先由师父把飞机飞上天,再由我来掌控,一共飞了3个架次。第二天清晨,我就独自到F1飞行场,场地空无一人,我就直接跑道起降,几次降落都非常顺利。接着几天后,又上了742,更好飞,再上“福尔摩挲”(小F3A)下单翼,也还可以,从4月份一直飞到现在,塞斯纳、742、小F3A都已各有近百次的起降了。我另一个朋友更牛,模拟器练了几天后,直接上福尔摩挲(小F3A)下单翼,前些日子那架飞机刚退休,留作纪念。小F3A,飞行状态非常优美,配上8060的浆速度也非常快,几乎能做3A的全套动作,是款性价比非常优良的飞机,但一般不适合初学者。下面是借老狼的照片(我的飞机)用一下。

网友D:
机机真漂亮! 哪里有卖 多少米

网友:
新手就飞翼龙!!!!!!!!!!!!!

网友:
我的第一架模型(不是玩具)就是翼龙,飞三次,炸3次,现在已经烂了,还是火鸟奈摔,
机身裂了还能飞!!!!!!!!

网友:
翼龙还是不错的选择!飞过的话不用多,能掌握好起飞降落了就可以换其他的4通练习机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机真漂亮! 哪里有卖 多少米

我有啊!请到我的淘宝店看看,有报价http://shop33313473.taobao.com/

楼主:
都说翼龙的摇控常失灵,是真的吗,我有没有必要先买个摇控再搞个机,摇控以后也能用......

再有就是翼龙我总觉的贵,人家4通F3A才460,翼龙却要600,还长的好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翼龙的摇控常失灵,是真的吗,我有没有必要先买个摇控再搞个机,摇控以后也能用......

再有就是翼龙我总觉的贵,人家4通F3A才460,翼龙却要600,还长的好丑。

遥控器是一定要买个好的,如想以后一直玩模型的,就一步到位,买个9通道的JR或FutabaFF9HSuper,一定要变频的,我就吃了这个亏,买了一堆便宜的遥控器,包括一百多的、两百多的、七百多的,最终还是要买个好的,其实只要买一个好的就行,可以存储好多架飞机的信息。我拿着天地飞的遥控器都不好意思站到高手那里去飞(人家都是JR或Futaba9通以上的,最高14通的也有),总是躲得远远的,羞于见人。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的好

网友F:
哪里的4通塞斯那卖的不错 性价比还好

网友:
如果没人教飞,最好采用飘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的4通塞斯那卖的不错 性价比还好

汕头蓝宇很便宜的,又结实又好飞,空机才1百多,如配上无刷电机、电调、舵机再加飞机全套总共也才400多。此机性能很好要快能快,要慢能慢,能做很多特技动作,而且滑翔性能很好,在一定高度情况下甚至可以关掉动力当滑翔机使。回家后整个机身(特别是近尾翼部位)全部用玻璃胶带封一下,固若金汤,生存力强,我的那架已飞了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
建议您买我公司的“翼龙”三通慢速机,它绝对是新人的最佳选择!!

建议你买我公司的“翼龙”三通慢速机。。这款飞机最适合新人使用。
1.飞行非常平稳,初学者非常容易掌握。
2.擅长低速飞行,放松飞行,轻松快乐。
3.擅长低空飞行,想高飞亦然而易举。
4.采用高强度工程塑料和碳纤结构,机身更耐碰撞。
更多描述和图片,请登录 http://www.art-tech.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74